DELL M5010开机8声报警求教

楼主(2013-10-23):
DELL M5010 开机8声报警  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北桥加焊  显卡换过 BIOS刷过   屏线拆开看过正常  屏在其它机器上正常 屏线接口加焊过   屏线接口处 1 2 3 脚GFX_PW R_SRC 19.5V  5 6脚 +LCDVDD 无电压 7脚3.3V_LCD_RUN 3.3V 8脚 LCD_BRIGHTNESS 无电压  9脚BLON_OUT_C 无电压  10脚LCD_CBL_DET#_C 3.3V 11脚LCD_TST_C 无电压 14脚LCD_DET_G 无电压 35 36脚LVDS_DATA LVDS_CLK 3.3V无波  40脚_3.3V_CAMERA  3.3V 修到此无思路 求大神指点

DELL M50104HH01 berry_dg15_amd_a00_m96_09913.pdf

网友:
问题就在屏接口上。不用做显卡。北桥

网友:
楼上正解啊 哈哈

网友A:
先换屏线或屏,再杀显卡.
故障是:未检测到内接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线或屏,再杀显卡.
故障是:未检测到内接LED屏

屏换了几块  屏线拆开看过没断  显卡换过

网友:
最好先搞容易的,显卡换过,建议还是买根屏线试下

网友:
没找到屏的提示音

网友:
看一下显卡旁有无短路及供电电感阻值是否正常,再查显卡到屏线接口有无断线和有无保险及是否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
报警8声是没认到屏

网友:
LCD vDD 电压搞出来先

网友:
LCD VCC没电压屏肯定不亮  这个电压由一个MOS管子控制的 前几天我才修一个 商家换屏没插好 烧掉了 直接飞场馆 就OK了

网友:
VCDVDD不是无电压吗?怎么去查啊!

网友:
VCDVDD不是无电压吗?怎么去查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573-1-1.html

网友:
显卡   8声报警  是 BIOS 电池 没装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有了吗

网友:
我今天碰到的是 INTEL的 独显  没CPU供电 。。。

网友:
屏线,屏 ,显卡,都有可能哦

网友:
遇到一次是显卡,屏,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 再试试

网友:
把显卡从值看下可以不

网友:
显卡吧,我感觉你还应该看看周围有小短吗

网友:
屏幕的开启信号有了没呀

网友:
这种是通病  直接吹北桥  包好 试过N次

网友:
做显卡好过。

网友:
重植北桥无效眼看几百大洋就要走了   老师看了指点下呀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哦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报八声也有好多种 显卡 屏线CPU等

网友:
LCDVDD没电压不正常就查这一路

网友:
别瞎干,好好查查电路吧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 机器修好了 是有一个排组滤焊了  此机为二修机

网友:
2修机和人为是最难修的

网友:
外接都正常了一般就不会是显卡问题,这个报警估计是屏线坏了要不就是给屏供电的问题,应该不是大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 机器修好了 是有一个排组滤焊了  此机为二修机

哪个排阻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屏线坏或者捡不到屏 都是八声报警.不一定是显卡

网友:
屏线接口不行吧,我以前碰到一台加显卡的,用几天就报警,后来把显卡换 了还报警,最终是把屏线接口压了些纸垫片在上面,一直没问题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就是这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排阻可以说一下吗?

没看图不记的料号  EDID有二个上接电阻中间有一个0欧排组  就是这个滤焊了

网友:
QID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应该显卡莫做好哦

网友:
只有换过屏线看俺咯···

网友:
8声报警是没识别到屏吧,换个屏线换个屏,屏线接口都查下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找到屏幕 同意这个观点了

网友:
以前给客户换屏的时候遇到过的 、换上去点不亮的时候就是八声报警呢!可以考虑换屏试一下!换屏不行就试试屏线

网友:
这个看明白了 同意

网友:
8声是屏故障。

网友:
+LCDVdd是+3.3V_RUN经过U5401转换而来查下,正常不

网友:
BLON_OUT是ec发来的,看下ec那里正常不

网友:
看ec吧,,,换张频点下,LCD_DET_G另一边是接地的

网友:
测一下屏线接口   在看看高压板

网友D:
同样毛病,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毛病,不知道怎么修呢。

你测试下有没有读到屏

网友E:
不是北桥 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北桥 就是显卡

不要这么武断
我修的那个就不是显卡或北桥  是屏检测信号中间的排组滤焊了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屏线没插好或显卡没做好

网友:
应该就是 显卡有问题

网友(2013-12-14):
遇到过报八声的 换个显卡就好了  还有屏线不接也会报八声

网友:
要不就换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7声北桥,8声没认到屏,显卡,屏。屏线,屏显接口

网友:
8声是没检测到屏,lcdvdd是要检测到屏以后显卡才能发出来的。不过我遇见过,报警8声是显卡坏了的,要换。但是你换了屏和显卡。还是换换屏线试试看吧

网友:
北桥 屏线

网友:
楼主搞好了么。。我也有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屏卡槽氧化了,清洗一下,或者直接换了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2014-11-10):
我咋感觉有点像是北桥到显卡之间的偶合电容出问题了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的支持 机器修好了 是有一个排组滤焊了  此机为二修机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故障和你一样,楼主给点经验啊,也是什么也换了,显卡,屏线,屏,北桥,无语,也是屏供电只有1.5V,飞屏供电一样没有显示,是不是一个100R的排阻问题啊???

网友:
屏接口有没有问题  看下脚有没有下陷 发黑 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