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30跑0.39不显示

楼主(2013-10-23):
顾客拿过来故障是不触发开机发现19V短路 因为是19V短路属于大面积短路属于直接用烧机法来烧发现一颗4466的场管发烫 更换后 开机测3.3 5v都出来了       按开机也可以触发 发现电流一下子 升到1.1安 CPU不发烫 测试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发现1.5V没有 测1.5V对地阻值00.1直接短路 直接更换南桥 OK 不短路了 1.5V也出来了  但是跑0.39 换了两南桥了     还是一样跑0.39  所以不可能再是南的事了 再测试 时征复位发现都没有 开始测试始终IC的工作条件...当测试到始终IC开启信号时发现没有 就从始终IC开启信号一路找先发现中间接到一个R423的电阻 然后就直接进到南桥去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查了  是南桥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先看看3V5V的转换。。

网友B:
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应该电压还是不全

网友C:
0.39 肯定是上电不全,各路电压都没打开,
或者是二级电压没有打开。

网友D:
换了南桥后才0.39的话,应该还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你所说的没有复位。造成像CPU等无供电,就会这么低电压

网友E:
这cpu不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cpu不少钱呢

这个CPU才6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南桥后才0.39的话,应该还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你所说的没有复位。造成像CPU等无供电,就会这么低电 ...

是CPU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9 肯定是上电不全,各路电压都没打开,
或者是二级电压没有打开。

是CPU的问题 换了 就可以了  现在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不是断线  做BGA 这些我已经很熟悉的了  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3V5V的转换。。

CPU挂了 换了OK了

网友:
嗯 ,是了,CPU坏了  上电也是这幅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