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HP笔记本安装XP SP3后出现系统蓝屏0x0000007E错误的方法

楼主(2013-10-23):
今天一同事的HP(惠普)笔记本在更新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后出现系统蓝屏显示“Stop 0x0000007E”错误信息,报错之后电脑会重新启动,并再次显示该错误信息。一开始以为是机器中毒的原因,后来重装系统后再次更新到XP SP3,又出现同样的蓝屏错误。难道HP笔记本不能安装XP SP3?后来经过研究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原来只要是装有AMD处理器的HP/Compaq电脑,安装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的话,就会出现蓝屏死机(BSoD,blue screen of death),并且不停的重启。“Stop 0x0000007E”蓝屏错误提示的画面如下所示:

    解决方法一:禁用Intel Power Managemen,阻止系统在启动过程中加载Intel Power Management驱动程序
    1、按住电源按钮,关闭电脑。

    2、大约等待5秒钟,按电源按钮,打开电脑。

    3、当HP或Compaq电脑出现开机画面时反复按“F8”键,直到屏幕上显示“Windows 高级选项菜单”。

    4、按上下键选择“安全模式”,然后按“回车”键,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如果电脑无法进入安全模式,并继续报错,请参考解决方法二 。)

    5、在“Windows 正在安全模式下运行”窗口中点击“是”按钮。

    6、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夹。
    7、在“Drivers”目录下,点击“工具”菜单,选择“文件夹选项”,在“文件夹选项”窗口中,点击“查看”选项卡,然后将“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前面的勾去掉,最后点击“确定”按钮。相关截图如下所示:

    8、将C:\Windows\System32\Drivers文件下的intelppm.sys文件重命名为XXXintelppm.syx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解决方法二:使用Microsoft恢复控制台将文件名称更改为“intelppm.sys”
    1、按住电源按钮,关闭电脑。

    2、大约等待5秒钟,按电源按钮,打开电脑。

    3、当HP或Compaq电脑出现开机画面时反复按“F8”键,直到屏幕上显示“Windows 高级选项菜单”。
    4、按“↓”键,选中“返回到操作系统选项菜单”,然后按“回车”键。

    5、按“↓”键,选中“Microsoft Windows 恢复控制台”,然后按“回车”键。

    6、在“您想要登录哪个Windows 安装”界面中输入与“C:\Windows”对应的数字,然后按“回车”键。

    7、当系统出现提示时,请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按“回车”键。如果没有管理员密码,请保留密码字段为空白,然后按“回车”键。Microsoft Windows恢复控制台将打开,并显示一个命令提示符。

    8、C:\WINDOWS>提示符后输入以下信息后回车:
    cd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9、C:\WINDOWS\SYSTEM32\DRIVERS>提示符后输入以下信息并回车:
    rename intelppm.sys XXXintelppm.syx

    10、电脑将自动重新启动。如果出现提示信息,请选择“正常启动 Windows”,然后按“回车”键即可。
转~~~~~~~~~~~~~~~~~~~~~~~~~~~~~~~~~~~~~~~~~~~~~~~~~~~~~~~~~~~~~~

网友:
楼主   说的 弄起来 好  麻烦呀

网友:
还不如直接换成WIN7呢

网友:
蓝屏很烦人的,硬件不兼容比较常见

网友(2014-07-30):
弄了一天,您的文章一下就解决我的问题,果然是高人~我给您32个赞!!!

补充一下,我是在PE里面直接把intelppm.sys重命名的,重启就顺利的进桌面了,十分感谢您。

——胡仔

网友:
值得学习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电源管理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