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的PG信号

楼主(2013-10-23):
请问各位网友,我手头有一块AMD单桥的技嘉主板,开机不跑码。无CPU供电,现在怀疑是PWM的问题。测得它的5V和12V供电都正常。EN开启信号1.2V正常。FB测不到电压。VID引脚组合正常,但是这个PWM就是不输出控制电压,四相供电的场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请问能不能确定PWM已经损坏。还有我看了网上许多关于PWM工作条件的讲解。主要测量点就是供电和EN开启信号。请问PWM的PG信号是不是正常了,PWM才能工作呢。

网友:
供电 和开关正常 应该是芯片故障

网友:
祝你好运 要不然会很棘手了

网友:
呵呵,芯片是ISL6324A,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啊。

网友:
摸下ide口旁边的eh18a很烫吧,换掉再试哈。。。

网友:
这个你要先看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供电 VID EN芯片输出信号控制MOS管工作产生CPU供电,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信号高电平给南桥. PG是最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