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n字无限连键,能搞的都搞了求办法

楼主(2013-10-23):
  这是自己的机器,就一个n字按不按都会一直连下去,有时候能好几个小时,io换过2个南桥加焊过,接口附近都加焊了一下,外接不连键,没有其他故障,求大神指导如何解决,放了半年了也没搞好。求指点~~~~

网友:
哥们 有没有换键盘啊

网友:
键盘啊  老大。。。。

网友:
键盘  接口旁边的小电容  走头无路还可以刷bios

网友:
南桥都换了不可能没换过键盘,看下键盘电路吧,反正自己的电脑没事就慢慢弄

网友:
键盘huai了吧

网友:
键盘换过3个,问题依旧。不是键盘问题,bios刷过,照着电路图也测了好半天

网友:
键盘怀疑  换过吗  io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