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PS/2接口全部失效,鼠标键盘插入无反应

楼主(2013-10-23):
键盘鼠标没有问题,电脑能正常开机启动到欢迎登陆界面,但无法使用鼠标键盘,键盘指示灯和鼠标激光灯也不亮,但是插入USB扩展器,扩展器上的彩灯能闪,是不是南桥问题,如何简单维修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较大,需要进一步打值确定。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很快

网友:
学习了 学到沟里都

网友:
看一下BIOS里禁用没,建议换一个USB插一下试试,PS2口重启后才能发现设备,南桥负责I/O的,但PS2,USB坏的可能性不大,摸摸南桥热乎吗?

网友:
升级一下驱动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
摸摸南桥附近的场管,比较热就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