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尔1520高压板输入引脚定义

楼主(2013-10-23):
戴尔1520,老机子,CCFL换LED,淘宝的LED套件,输入为四根线,分别为供电、接地、控制、开关,但是我的戴尔高压板拆开后发现,输入的线并不是焊接在高压板上,而是用一个排线插上去。排线后的线多达18根,但是高压板上的接口引脚居然有20个,我表示很困惑,求解答

网友(点评):
找当地的维修店搞吧。

网友:
到网上定个就可以了。这个不好测。

网友:
这种很好搞啊
公共点飞线到LED板的VIN。屏供电飞线到开启。接地乱飞一个就OK。

网友:
或者高压板保留,18V接VIn,开启自己找,接地飞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