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10-23):
接了一台联想Z456 AMD 独显的。故障是不跑码,换地北桥,刷过BIOS,一般这种机器都是北桥问题,全板有电压,时钟,复位正常,换过北桥,刷过BIOS,不知那但仁兄修过这种机器,给点思路啊。

网友:
太高级了吧,大虾就快出现了

网友:
bios电池装了没,

网友:
好像是见过不装BIOS 电池不开机滴

网友:
AMD的要先看看CPU

网友:
什么样的南桥啊!内存换了吗!

网友:
可以考虑下显卡

网友:
先加焊南桥,不行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 直球 在是

网友:
电流跑多少了?

网友:
电流路到1。3,示波器打没一点波

网友:
amd
南桥坏的 也不少

网友:
南桥不行还有显卡。显卡不行换版为什么不看看电路??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同样一台同故障
量电压信号都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了 BIOS   北桥都不行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没跑码  准备加焊南桥 楼主有没修好

网友:
不跑码那就先弄南桥了

网友:
顶了,很好,很强大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