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10不开机电流0.9A

楼主(2013-10-23):
接到同行一台三星R410笔记本。通电不开机。电流在0.9A,笔记本里面有蟑螂粑粑.拆开主板清洗。仔细观察也无腐蚀的地方。只有些地方有点小粑粑、清洗干净之后发现没地方断线掉件的地方。还是一样不跑数。拔了内存电流也是在0.9A。量各项供电 。,内存1.8V 北桥1.0V CPU 1.1V 想在论坛找图纸也没有。这个本本的资料好少。有没有哪位兄弟有这笔记本的板卡Bios上传个来试试 NP-R410L  INTEL集显的.有些建议说来一起讨论下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这种intel的集成显卡怎么会虚焊。温度而且不高

不一定吧,我的经验告诉我,无论什么显卡都会虚汗,都0.9的电流了,不是显卡就是内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