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脑适不适合安装windows7系统

楼主(2013-10-23):
 听说win7系统很好用,听说很多人都在用,然后很多用户就开始盲目地跟随潮流,但是在跟随潮流的同时有想过你的电脑适合安装win7系统吗?能够顺利安装吗?现在就让小编来告诉你如何来判断你的电脑适不适合安装win7系统吧。
  1、当前的电脑是否可以运行Windows 7?
  如果电脑的使用年限不足5年,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微软在声明中指出,Windows 7的最低配置要求如下:1GHz处理器、16GB磁盘空间、1GB内存。
  然而,经过多个测试者的测试表明,Windows 7的配置规格可以远远低于以上要求。
  如果您想要获得完美的Windows 7体验,那么最好能够配置运行更快的电脑。而如果您想要获得完美Windows 7体验,建议您的Windows 7配置最低需求为双核CPU和2GB内存。
  如果您不能够确定您的电脑是否能够运行Windows 7,那么在执行Windows 7升级之前,您最好先运行一下微软的“Windows 7升级顾问”,这个工具将会帮助您检查您的硬件和软件是否能够与Windows 7兼容。
  2、当执行Windows 7升级之后,当前的硬件性能是否能够发挥得更好?对多核处理器有优化吗?
  即使Windows 7能够在您当前的电脑上成功运行,但是老旧的硬件毕竟是意味着不能够充分发挥新系统的最佳性能。例如,Windows 7能够支持多触摸屏技术,如果您想要体验这个功能,那么您就必须配备一个多触摸显示器。
 Windows 7还是微软推出的第一款具有SSDs本地增强的操作系统。详情请登陆:笔记本win7系统下载站kwlogistics.cn
  相比上一代操作系统,Windows 7对于多线程、多任务应用有了显著的优化,能够更好地发挥多核处理器的效能,AMD三核处理器无疑为消费者带来了比双核处理器更好的选择,多核处理器的发展也将成为趋势。
  3、如何识别电脑是否能够运行“XP模式”,“XP模式”是用户必备的吗?
  “XP模式”是Windows 7专业版及其更高版本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强大功能,它可以使得用户在安装Windows 7的虚拟机中运行Windows XP应用程序。
  “XP模式”依赖于Windows虚拟PC机,虚拟机中不仅具备更大的内存和CPU要求,而且还要求具备硬件虚拟化处理器能力。因此,如果您想要运行“专为Windows XP定制”的应用程序,那么就必须具备很好的虚拟机支持。AMD处理器都除了AM2闪龙都具有虚拟化,支持WIN7 的XP模式,而Intel则有些支持有些不支持,在选购时候还需注意。
  4、64位时代到来了吗?如何检测电脑是否可以支持64位?
  毋庸置疑的,64位的操作系统的性能比32位的要高。外界分析家指出,Windows 7很有可能是微软提供的最后一款支持32位的操作系统。
  如果您执行的任务使得您电脑的内存占用空间超过3GB的话,那么请您考虑一下升级64位Windows 7。一般说来,对于仅仅使用办公套件和进行网上冲浪的用户来讲,32位操作系统是足够的了。
  但如果您运行虚拟机、编辑高清视频、操纵12MP原始图像的话,那么您最好切换至64位操作系统。此外,“Windows 7升级顾问”可以帮助您测试您的CPU是否可以支持64位操作系统。
  5、装Windows 7是否还要打AMD双核补丁?
  Windows 7已经对多核心处理器支持很好了,所以不需要补丁!可以说从VISTA开始就已经很完美的支持多核心了!
  6、显卡不兼容Windows 7?
  我刚买了个显卡,装上后电脑就不断叫我修复,修复后,再重启电脑,同样出现此现象,之后我便将显卡取下,之后一切正常。之换回Windows XP后,装上显卡,也是一切运行也正常。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建议卸载驱动后再安装新的驱动,如果不知道应该安装什么驱动,可以使用驱动精灵更新看看。
  7、Win7系统下如何打开处理器的AMD的Cool'n'Quiet功能?
  Cool'n'Quiet是AMD公司开发的处理器节能技术,可以在CPU空闲的时候自动降低频率以减少电力消耗。AM3接口的处理器已经是Cool'n'Quiet 3.0,CPU可以分为四档运行,最低频率可以降至800MHz,极大地降低了处理器的能耗水平。
  开启Cool'n'Quiet只需要在主板BIOS打开即可,一般都是在Advance(高级)―CPU Configer(CPU配置)选项中,选择AMD K8 Cool'n'Quiet(名称略有不同)设为Enabled即可。大多数CPU即可通过这种方式打开Cool'n'Quiet节能功能。对于极少数主板,可能还需要安装Cool'n'Quiet驱动,用户在BIOS中开启Cool'n'Quiet之后再安装配套光盘中自带的Cool'n'Quiet驱动或者AMD官方驱动即可。
  8、AMD 780G的主板装Windows 7还需要装驱动吗?
  听人说主流配置装Windows 7不需再装驱动,不知道AMD 780G的主板装Windows 7还需要装驱动吗?
  基本上都不用装驱动了Windows 7会默认根据你的硬件安装不同的驱动,但也不是所有的驱动都可以装上的,如果不行可以去驱动之家找找,或者下载一个驱动精灵。
  通过上述小编介绍的八个方面的判断方法,相信大家就能很快的判断自己电脑适不适合安装win7系统了,不要再盲目的安装了。

网友:
现在win7是主流了,很多都是win8了 要多研究研究win8的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电脑的配置,还有就是官方有没有这个机子的WIN7驱动问题

网友:
其实 最主要的是看电脑的配置 还有已经就是这个机子有没有WIN7下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针对笔记本而言

台式机道理也是一样 的,官方没有WIN7的驱动,也没有用,你自己也不会写驱动

网友C:
受教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谢谢LZ分享.

请将啦   布偶哦沙发和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道理也是一样 的,官方没有WIN7的驱动,也没有用,你自己也不会写驱动

品牌机才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才有吧?

不品牌难道不涉及电脑配置 高低吗?WIN7驱动支不支持的话,兼容机是少一些

网友:
以前还看到有人在815的板子上安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