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有待机,0.02A不上电!

楼主(2013-10-23):
来时听讲进水,但拆开不见痕迹,有3V,5V!USB2个被插烂了,数据线有短路,拆了就不短路!还是不上电!不知道怎样查!
联想
进水

网友:
上电,是流上小点试。

网友:
开机试过了 ?

网友:
小白推荐 查看机电路 再看后面

网友:
数据线有没变值?南桥有没有起振?可能烧掉南桥都可能的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我前几天接到一台换USB接口修声卡的,但能进系统出了没声音U口不能用其余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