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大短路 之铁壳MOS管

楼主(2013-10-23):
接到机器,裸板插电大短路,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取下CPU上下管,阻值正常,更换普通MOS管,上电到1.1不动了,插电自动上电,按开关到0.4左右不动,CPU供电芯片发烫,本机芯片是62882,用62883代换的还是很烫,另外升压电路也正常,下面是代换上去的图,还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
都换掉   芯片 电容 都换

网友:
MOS管不能随便乱换的,功率都不一样。

网友:
看你焊功不是很好啊

网友:
做过这样的。没返修

网友:
这mos管不便宜啊

网友:
确实不便宜

网友:
焊工要加强

网友:
PWM芯片要原型号换,据说要后缀也要一样,我都原型号换,

网友:
看一有没有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再看一看,有没有修过的地方

网友:
这样代换行不行,有没有代换过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整组换,CPU供电模块最好是原型号代换,因为是大功率管,死区时间不一样就穿管,吃过苦头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上原来同型号的MOS管肯定好

网友:
今天有遇到一台,是进过水的,后来也是乌龟壳坏了,刚开始也是用的普通场管代换的,最后不跑码,唉又重新换回了龟壳,OK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弄吧

网友:
这都焊成什么样了

网友:
看图纸再换管子

网友:
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