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10-23):
方正S620A,一插电源,1脚5V,3脚3.3V,没开机,风扇狂转,能正常开机显示,现把电路贴出,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该电路,谢谢

网友:
能正常显示?检测卡呢?

网友:
先查Q8是否击穿,再查LM358的1脚,高电位正常。低电位的话,再查LM358的2脚3脚电压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不懂,1脚高正常?我感觉是1脚低电位正常,2脚是风扇开启脚,连在比较器负极,2比3大,就输出低电平,Q8导通,给风扇供电。

网友:
是不是改过风扇的。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一看有没有修过的地方

网友:
你这是要改常转  还是?

网友:
电压提前出来了,查查+vdd5V不该待机时候就有吧。。。

网友:
查FAN_ON引脚电压,2脚,和3脚比较,2>3脚不正常,往前追FAN_ON

网友:
风扇开启信号先出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Q8是被击穿了,但已更换过,1脚3.89V,2脚0V,3脚3.45V。Q8的S极5V,G极3,.89V,D极5V。风扇的1脚5V,3脚3.3V。现待机状态下,风扇狂转。机器能正常进系统,风扇也是一直转。请大侠解惑。

网友A:
D27有没看一下,可能击穿了,还没开机LM358第1脚高电平正常。个人觉得把D27拆了应该就不用待机风扇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27有没看一下,可能击穿了,还没开机LM358第1脚高电平正常。个人觉得把D27拆了应该就不用待机风扇转了,

周边的多看过了,D27没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边的多看过了,D27没击穿

有可能是软击穿,你量是量不了来的,直接拆了,还有确定你说Q8换了,没换错换成N沟的吧?在Q8正确更换的情况下,LM358的1脚高电平,D27拆了风扇还转就见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软击穿,你量是量不了来的,直接拆了,还有确定你说Q8换了,没换错换成N沟的吧?在Q8正确更换的情 ...

楼主更换后的Q8,G 3.89V ,DS均为5V,所以还应该是P沟,不过我估计楼主换的是三极管而不是场管,要不就是更换件也有问题,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在GS极并一个1K电阻拉高G极电压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相助,肯定换的对的,最后改常转了,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