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华硕M2N-X主板的,帮我看一下这2个元件数值!

楼主(2013-10-23):
哪位有华硕M2N-X主板的,帮我看一下这2个元件数值!上面的是那个管子的左边的位置,下面的烧啦;看不到型号啦!谢谢啦!

网友A:
板子我是有一块,但看不清你说的是哪,你最好用高清的点拍下,然后标出来,板子现在是我自己怕,有空再来找我

网友:
管子是BAT54,双二极管。那个原件是电阻,多大的不晓得

网友:
学习中............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您啦,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我是有一块,但看不清你说的是哪,你最好用高清的点拍下,然后标出来,板子现在是我自己怕,有空再来找 ...

谢谢您啦,帮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我是有一块,但看不清你说的是哪,你最好用高清的点拍下,然后标出来,板子现在是我自己怕,有空再来找 ...

谢谢您啦!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