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板号LA-3571 跑E0

楼主(2013-10-23):
1.     接机:联想F41M,板号LA-3571P,裸板上电0.6不跳。
2.     测试:测试内存SPD时钟数据有无波形以判断故障节点,结果数据是无动作,时钟闪波。
3.     维修过程:内存工作条件及与北桥数据连通无故障;LPC对地值正常,连续波形后中止;保守一点又测了PLTRST,CPURST都正常;整个过程分析,应该已经跑码,果断焊接诊断卡,跑00-86-0E-EO档住,如图1所示;为了抢时间,风枪热北桥无果;冷静思考,从SPD数据无动作下手,测时钟芯片PIN64 PIN63,发现PIN63偶尔也有下拉动作,说明已开始寻找SPD,再测Q12 D极被瞬间拉低后再无抬高,对比Q9测试结果,换Q12后正常,跑码成功,如图2图3所示。

网友:
智慧源于精准的判断,精准的判断源于经验,而经验源于错误的判断。希望能与各位同行共勉!

网友:
对于信号方面懂得还不是太多,真心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这楼主真心NB了

是不是SMBCLK 信号三极管的问题啊

网友:
有时真没考虑这些信号列。

网友:
经验真是丰富啊...

网友A:
E0明显就是没读到内存,首先想到的就是系统总线,你测试的时候没用假负载看看SPD SMBCLK DATA上的电压吗,你都说了连通无故障,你肯定用了阻值卡的,SMB的上拉电压不正常,你自己都没量到,兜了一大圈,不过修好了,钱到手才是硬道理,

网友(点评):
版主?不知道哪里有得罪的地方。从你回复我的两个贴子来看,你是从心里对我有意见或是看不起。你从哪里看出我和小胖有过节,你又从哪里看出我修这个机器绕了一大圈?你又从哪里看出SMB上拉电压不正常?

网友(点评):
没有人不知道跑E0是没有读到内存,我是哪一步做得多余了还是做得不好,请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难道就因为咱们不是迅维的学员,就一定要摒弃吗?

网友(点评):
说真心话,我没觉得有多复杂,也没有什么多余的。

网友(点评):
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要给我点好看,毁我人格的意思。我修机水平不怎么样,但我待人接物,对朋友兄弟,倒还真没人敢多说什么!

网友(点评):
不就是招个人吗?你至于那样挑衅?

网友:
好像F41,F31电流上0.6的很多。会不会是通病。求解

网友:
我很少看诊断卡的~~也很少用示波器~~~这个其实用的多了就习惯了~~~我回去看图纸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看下满足了没~~呵呵~~~楼主理论很好~~~赞一个~~

网友:
不错,我要 有你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
到底买不买这个诊断卡呢? 笔记本就没用过啊.最近发现好多人都用诊断卡.少林功夫+诊断卡.真的有搞头吗?

网友:
好贴不在于你文字的多少,过程的复杂,自己思路清晰,花最少的时间将主板修复。如果说最基本的你都忽视了,那只能说你基础不够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0明显就是没读到内存,首先想到的就是系统总线,你测试的时候没用假负载看看SPD SMBCLK DATA上的电压吗,你 ...

你想多了,大家都是讯维会员,都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