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铭瑄GT430:换PWM芯片的经验

楼主(2013-10-23):
    这几天搞好了一个铭瑄GT430,走了少许的弯路
    故障现象为找不到显卡,打值基本正常,上电后无法找到显卡,无核心供电,无显存供电
找到PWM芯片,发现供电的2.2欧姆烧坏,换了。随便看看型号是RT8120,于是找了片RT9214换上,并且加了OCS电阻,上机还是无电。查PDF,还得加上个二极管给1脚,好了这下电压出来了,核心1.17,显存2.44,当时由于万用表快没有电了,以为是误差造成电压过高,没有在意。显卡能点亮了,DOS下mats也正常,进入VGA模式也正常,但是当驱动装完重启后就傻眼了:电脑在进系统装载显卡驱动时卡死,要么卡住不动,要么红屏 要么绿屏,要么报错,反正不正常。
      就这样卡放了一天后,找到新电池给万用表换上,一量电压还是1..17V,2.44V,奇怪了,电压都偏高,原来换RT9214都正常呀,咋就偏高呢?
      是不是PWM的基准电压会不一样呢?果然找来RT8120的PDF一看:基准有0.6v,0.8v两种,原来电路用的是RT8120A,是0.6V的基准,以前经常见到的是RT8120D它与RT9214的基准都是0.8V。计算好电阻后,开动烙铁,更换取样电阻,将电压调整为0.95v,1.8v,开机直奔系统桌面!,跑个面包圈OK,03也0k了。    进系统后发现显存居然是DDR2的,呵呵都啥年代了。

这是RT8120的PDF:

网友(点评):
这种也比较常见,另外还有UP6101也和8120一样后缀不同电压不同

网友:
这显卡看起来很牛。

网友:
我们维修的不是对象的价值,而是维修的自我价值,不是修好了而满足。而是我做到了的喜悦和征服感,加油。维修界就需要有这样维修境界的人才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对电路非常熟悉。小弟学习了。

网友A:
这个告诉我们 理论和实际操作一样制作//

网友:
铭瑄的显卡这怎样啊!

网友:
我是一直弄不明白什么跟什么代换.索性都是原料代换.没有就发件.NND.佩服楼主

网友:
8120a 和8120D不一样吗?   平时没有注意?

网友:
现在我还在门槛上~~~正在努力额往里钻呢~~~呵呵~~~

网友:
几个芯片,?。两个电压

网友:
做到了的喜悦和征服感,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告诉我们 理论和实际操作一样制作//

理论扎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甚至可以修复一些没见到过的问题。鄙视那些在群里说实操比理论重要的多的那些人

网友:
IC基准电压有差别。

网友:
非常感谢你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扎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甚至可以修复一些没见到过的问题。鄙视那些在群里说实操比理论重要的多的那些 ...

其实两个都重要,是不分前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扎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甚至可以修复一些没见到过的问题。鄙视那些在群里说实操比理论重要的多的那些 ...

学维修其实就像打游戏,实操是外功,理论是内功,都要学的。看个人需要先学外功,再学内功,还是先学内功再学外功,或是同时进行。有些人学了个入门就不学了,技术止步不前。

网友:
关于这个还是直接换个同型号的就行了,不用转弯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