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一个晚上电池就没电了

楼主(2013-10-23):
联想IDEAPAD Y450,使用过程中基本正常,电池充满电后拔适配器,一个晚上到早上机器不能开机,插适配器也开不了机,要把电池拆了才能开机,装电池上去电量为0%。关机后发现机器上的音量快捷灯和IDEAPAD灯还亮.要把电池拔了才能灭.还有机器有时触摸板不能正常用,有时候又正常.请问大哥们这个是BIOS在关机后不能完全切断电源吗?迷惑中..........................

网友:
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凌乱。。

网友:
没说清楚  你是要知道电池在关机时候会放电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也有可能是有的电压你关机时候也发出来了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一个,感觉是芯片侦测有问题显示为满,实际并未充电。。。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啊,

网友:
你的描述。都没拆机。。。。
难道你是普通用户,而不是维修人?

拆开看看电池模式下有没有什么不该出来的电压提前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