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880GM-D2H开机没反应主板检测卡显EF不动

楼主(2013-10-23):
风扇转,cpu确定没问题,cpu内核电压正常己测,就是跳码EF不动,内存没问题,显卡也换了,bios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双bios目前还没有刷,求大神.

网友:
技嘉的先干BIOS没商量

网友:
先刷主的,再刷副的

网友:
统一更新BIOS  ~~~~~

网友:
先刷BIOS,不行了,再加焊北桥

网友:
有时能开机到系统都正常,有时到检测E4不过,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