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液显示器,开机后闪屏维修一例 0成本

楼主(2013-10-23):
型号:L2021WD

故障:开机后提示灯亮起,屏闪几下后黑屏。

把显示器拆下:
1、检测输出供电:17V(高压供)正常,5V(启动主板供电)正常。
2、用通用高压板检测屏是否有问题,经检测后正常。
3、因为这个液显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稳二级管出问题多。为了准确性,
还是把这D854D855MBR520D858D857MBR515检测过正常。
4、高压板和启动板有问题了。下面我们先从高压板的启动电压开始维修说明:

这个图我说解释一下:5V供电正常,但是启动高压板的电压有跳变:3V-0V,所以屏才会一闪一闪的。
经过找线路:通过R149然后到Q103 检测Q103没有短路。E极值接到了主芯片37脚,再找了B极通过三个电阻也到了主芯片,
这个没有去数脚了,在主芯加焊了一下,故障还是一样经过检测电容和电阻,基本上都正常,还有小心手碰到了电源板的电路给300V给电了一下,>-<....T-T....
因为我没有主芯片可以换了,所以我主找到一个在开机时输。5V电压也就是:Q108 为高压板的启动电压,但是还不是很完美。
最少是没有信号和开电时有点白屏,可以正常。就这样过去吧。哈哈。

修好后以为可以用了。结果显示器下面没有一半是黑的,还有就是彩色有问题。我愁了一下,经过排查。都正常。
是显示设置问题吧,按一下菜单键。锁屏提示,‘’-‘’ 告诉你们方法按住菜单键(回车提示图)20秒后,把设置为出厂
然后把我电脑的刷新率改为:60赫兹 后,显示正常。在试机一个小时正常,上来学一下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大芯片是不是RTD2271的?

网友A:
我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好久没有人搬液晶出来给我修了,学习下,下回碰到时可以照搬

网友B:
OF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上,如果关机还是白屏可以换到按键板上的LED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F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上,如果关机还是白屏可以换到按键板上的LED上~

这个是台式显示不是笔记本。要飞很长线,不过以后可以试一试,这样修,真的没有换板好。不过可以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台式显示不是笔记本。要飞很长线,不过以后可以试一试,这样修,真的没有换板好。不过可以用就是了 ...

我知道是台式- -!

网友:
学习了。好想自己会修啊。

网友D:
真接飞一根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接飞一根不就行了

是一根飞线。

网友:
没太看懂,到底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闪屏 问题   觉得不太好搞  以后试下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芯片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有你这么厉害就好了

要是能把启动电压修好 还可以  飞线也就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芯片有点小问题?

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