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不能启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23):
待机电压绿线3.6,紫线5V ,绿线对地,测各接口电压:黄11.97V  橙3.39 V 灰 5.08V  红5.08V 蓝-11.11V,比较正常。
绿线对地测LM393:0.07V  0.08V  4.86V  1.33V  0.89V  1.31V   /   1.03V   3.47V  1.32V  2.80V  0V  5.13V  2.63V
绿线对地测TL494:4.63V  4.68V  3.49V  0V  1.60V  3.56V  0V  2.13V  0V  0V 2.14V  25.80V  4.86V 4.86V  4.86V  0.89V
些电源上主板后:加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请高手指点应该修哪个部分。(主板用好电源测试过OK)

网友:
电容好不好,

网友:
TL494的13-15脚的输出电压稍低,16脚电压有点问题,这个电源应该是负载能力不足,可测量一下二只大电容的电压是否平衡、一致, 更换新的主开关管的50V小电解电容,494的12脚供电的50V/47UF的小电解。待机的10V1000UF电解

网友:
电容问题 全换了

网友:
查二个大电容,还真的是电压不一样,54V与260V,在查均压电阻一个已经坏了,今天去淘一下换看好不好。高手就是高手一看叫知道问题所在了。想问下,你怎知道16脚电压异常,推断是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高手在不,今天把均压电阻换了100K的换成150K的,大电容也换了,电压也一致均衡了,50V的小电解也换了,待机10V1000UF也换了,现在16脚的电压是0.5了,上主板还是不能启动,求解

网友:
想问一下高手图中哪个是延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