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三台没有公共点电压的

楼主(2013-10-23):
第一台B460是由于铁壳MOS管引起的,第二台X201I没有待机,第三台进水机T410I也什么都没有

网友:
怎么没让我遇到?

网友:
   全部搞定了哦

网友:
我特喜欢修这类机器。。。。

网友:
哎,我怎么就遇不上了,最近遇到的基本都是进水机,摔坏的,哎

网友:
b460铁壳MOS引起保护吗?导致公共点被什么信号关闭了呢?adoff#?

网友(点评):
B460的是一插电 直接5V短路的

网友A:
B460应该是通病,待机芯片VIN那个电容腐蚀了吧?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应该是通病,待机芯片VIN那个电容腐蚀了吧?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真土豪还是山寨土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土豪还是山寨土豪。呵呵

绝对华强北的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应该是通病,待机芯片VIN那个电容腐蚀了吧?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电阻腐蚀也不会导致无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腐蚀也不会导致无公共点、。

应该是楼主描述有误,乌龟壳坏应该也不会引起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网友(点评):
是引起的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