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 ES2L跑FF

楼主(2013-10-23):
经测量各大电压除了时钟电压没出来,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我测量时钟输出脚电压是正常的,昨天看了别人的贴子说82801GB南桥容易挂,就打PCI AD线,发现三个无穷大,没想别的直接BGA 加焊过 不触发了,又从打了AD 发现无穷大的点比之前多出了几个,不知道是不是南桥之前 就有问题了呢 我手里有 一块一样的板子 AD只有两个点 无穷大。。。。。。。。。做BGA的时候板子没有固定 直接放在架子上面的  ,请师傅们给个建议!!!!!!!

网友:
很明显,南桥坏了,G41的板子还是有换桥的价值,换桥吧,兄弟

网友:
可可可,我建议不要修了,南桥坏了,现在G41能买70元一块(没修过桥的坏板),把南桥擦干净卖了,如果换桥成本太高,自己好好斟酌。

网友:
楼上的  你可能不知道到G41的板子现在价格高哦   我这G41没修过南北桥的废板都可以卖80  可以换个旧桥上去再修下  不要一来就动桥啊

网友:
换一下桥试一下,就当练一下手艺

网友:
我晕我这边一块好的G41可以卖到150,G31卖150也可以卖的,G31同行都100多,你们那边G41这么不值钱啊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
换桥吧,就当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