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1C 开机一直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楼主(2013-10-23):
主板:华硕 P5P41C  CPU:E2200

原来是在LOGO处没反应,刷了BIOS后正常(华硕网站华硕 ),但在自检的时候一直显示:华硕 P5P41C 显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处理:只上CPU和内存故障一样
插USB键盘或ps2键盘,故障一样按键无反应;
清除CMOS无果;
换了三个官方的BIOS无果;
主板是支持2、3代的内存,换2、3代的内存故障还是一样无果;
换了两个显卡也一样的故障;

剩下的哪位大神提醒一下:

压过南桥过不了,但南桥晶振两脚只有0.2V左右,应该不正常、

网友:
查USB接口的线路

网友A:
你的南桥芯片有点危险了

网友:
KB可以打动吗?(这点很重要),留意下

网友B:
可能是USB短路了,查下USB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USB短路了,查下USB的线路。

供电正常,  两数据线,对地值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南桥芯片有点危险了

  最近这两天,修的板全是桥的问题!我晕死。桥的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C:
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南桥坏

不是USB过流吗

网友:
提示USB~看看南桥吧~

网友:
果断干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一般两点:南桥和USB的每个接口的供电和数据都要检查

网友D:
一块P5Q有相同问题
大力按南桥就可以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P5Q有相同问题
大力按南桥就可以通过

usb数据线 阻值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哪个高手能解释下为什么南桥坏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再查接口附近的贴片原件

网友:
ASUS 的不一定是南桥坏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