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接口插U盘可以用,插USB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13-10-23):
USB接口插U盘可以用,插USB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系统重装过了,进PE都没问题,在PE下面USB键盘鼠标也用不了。插前面面板上的的USB接口就可以用。
奇怪了,那位大师能解释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吗.量了下USB供电+5V正常的,插上USB鼠标供电后面的数据信号有3.3V也正常的。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吗?但是为什么U盘又可以用。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你的USB接口问题,你说的电压信号都正常不可能是南桥问题。还有就是你插前置的都可以用啊!

网友:
BIOS里设置没有禁掉USB键鼠吧?

网友:
错了,你前面能用,没看全,不好意思

网友A:
可能是供电不足吧,用前面正常的USB供电飞过去试一下。

网友:
换掉USB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usb键盘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供电不足吧,用前面正常的USB供电飞过去试一下。

供电都是一样的啊,我都特意量了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是一样的啊,我都特意量了供电。

有一些板子会有一个能控制USB电流的芯片,是南桥控制的,电压是5V但电流可能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板子会有一个能控制USB电流的芯片,是南桥控制的,电压是5V但电流可能不足。

刚去试了一下,飞线也不行,我连信号线一起飞过去都不能用,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那太奇葩了,南桥坏了吧

网友:
换一个 USB鼠标键盘试试

网友:
难道是USB1.1 USB 2.0方面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我今天碰到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情况用U盘可以,外接USB鼠标和键盘就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