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C.N78T VER1.7 全板无复位(缺少HT_VLD)小修一例

楼主(2013-10-23):
    七彩虹NC.N78T VER1.7 全板无复位(缺少HT_VLD)小修一例
品牌:七彩虹NC.N78T VER1.7
故障:全板无复位
思路:供电 时钟 HT_VLD  复位  桥坏
NV时序:内存--桥--VDDA--CPU--HT
维修过程: 内存:1.8V  桥:1.2V  VDDA: 2.5v  CPU :1.1V   HT: 1.2V
时钟 PCI槽B16 1.6V 。
从以上实际测量结果可知各大供电 ,时钟都显示正常。AMD平台NV芯片组,当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后桥需要收到HT_VLD信号后才会发出复位 。
下面打开图纸HT_VLD信号部分是如何产生给桥的(七彩虹没有图纸,此为映泰的图纸部分,仅作参考

从以上图纸分析可知:+1.2V_HT产生到高电平后使Q39导通后使Q40截止在由R331电阻上拉得到HT_VLD的3.3V高电平后给桥。实际测量HT 1.2V正常,从R332电阻的另外一端跑线到Q39的B级测量为1.2V ,C级为5V,更换Q39的三极管后此板修复。
以下为实物图可以更直观的找到HT_VLD信号

下面为亮机图片

维修心得:耐心 细心

下面才是重点:各位大虾小虾们老版主新版主们 写个帖子真心不容易啊, 你们加的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已经从维客掉到初学咋练了,,,

网友A:
写得很好,也很清晰,顶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得很好,也很清晰,顶楼主

哥们能来点实际的么 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来点实际的么 加分啊

呵呵,为好意思哈,我只有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来点实际的么 加分啊

打错字了,加了,可只有1啊

网友C:
我是新手问一下什么是:HT_VLD信号..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文章写得好。

网友:
能把图纸奉献一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问一下什么是:HT_VLD信号..

总线供电的PG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写得非常好

网友:
图纸不好找啊 我修主板图纸好多都找不到

网友:
写的很好,再详细点就好了。还有没说是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点评):
这还没看明白啊,就是总线供电是正常的,但发送给桥 PG信号中途断掉了桥没收到总线供电的PG

网友D:
写得不错,时序记得不错,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q39开路了是吗

网友:
这个写得不错啊.不知什么时修才能成为高手啊

网友:
高手修的很有思路

网友:
映泰的图纸也能用,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得不错,时序记得不错,已经给你加分了。

回答你给我加分的问题 七彩虹根本找不到图纸 但是电路设计大同小异 我也跑线跑了好久才跑出来的

网友:
写的真好,给你加分

网友:
有这个时序吗?NV给我一个好吗?2548500636@qq.com

网友:
基本功好啊,,,

网友:
楼猪高手啊,又学习了一样东西,坑爹的学徒苦逼啊

网友E:
问一下你啊,怎么你找不是同样的主板,你怎么知道这些信号的代称,过有元件的代号不一样,你怎么判断是连的那个器件,是不是跑线跑来的?

网友:
楼主跑线的功夫了得啊,给你加分了,不知道是不是从总线供电输出开始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啊,怎么你找不是同样的主板,你怎么知道这些信号的代称,过有元件的代号不一样,你怎么判断是连的 ...

这个么 就需要一定的伦理基础还有大量的维修实践  我们是做统货的 所以接触板子比较多 我看了几张图纸HT_VLD的信号产生 各大PC厂商的设计几乎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上辛苦啊!

能修好就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加了,可只有1啊

抠门 不过有分就好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找到那个三极管是非常困难的。楼主通过其他的图纸可以找到故障点,真是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就值得的

恩!就是的!经验是靠自己积累出来的,呵呵!

网友:
还可以不,

网友:
lz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个时序真记不清了,看此贴必记牢。

网友:
台式机的也有图纸呀?这么幸福?

网友:
把信号详细介绍一下就好了

网友:
wa  o   wa   o wa

网友:
可以 知道时序就是好

网友:
HT_VLD是什么信号  VDDA: 2.5v 又是谁的供电   HT: 1.2V呢

网友:
精辟  很给力  维修思路清晰明了  通俗易懂   顶

网友:
厉害   楼主对电子元器件是相当熟悉啊  跑电路也很牛逼啊

网友:
写得好啊

网友:
有图纸分享一下吗,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图和实物不一样又得跑半天

网友:
lz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在主板上找到ht_vld这个信号的位置的?

网友:
小弟表示台式机主板图纸甚是不好找,要是都能找到,修起来就很舒服了

网友:
要是再写得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这个信号很是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问一下什么是:HT_VLD信号..

总线电压好信号

网友G:
这还叫新手·一边去吧你·忽悠···看你的装备·新帝诊断·看那个静电台·比我都的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还叫新手·一边去吧你·忽悠···看你的装备·新帝诊断·看那个静电台·比我都的都专业

这个怎么说的  这行永远都学不完 这个没有标准的 对于月饼那种大师级的 我不是就是个新手了么 标准不一样 好不 ,不过我帖子里 也没说自己是新手来着的吧

网友H:
有些看得不是很明白!
问下楼主,没更换Q39前B、C的电压各是多少啊?

网友:
写得真好  给你加一分了

网友:
不懂。。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没看懂,,继续学习

网友(2014-11-09):
Q39本身击穿短路了,导致本身B级电压为1.2V不能拉低C级电压5V到E级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看得不是很明白!
问下楼主,没更换Q39前B、C的电压各是多少啊?

更换前 B级电压1.2V,C级电压5V,更换后的C级的电压应该被正常拉低为OV通过E级接地拉低。

网友:
七彩虹的板不好修 美图纸

网友:
写的不错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