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保险电阻烧了,还有待机电压吗?

楼主(2013-10-23):
ATX电源的保险电阻烧了,还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插上电源用万用表量下呗!

网友:
那要看那个保险电阻在线路的哪个位置

网友:
肯定是没有了,交流经保险才过支的,。。。。

网友:
在主电路烧保险电阻,保险丝没断,辅助电路部分应该还是有输出的。这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
这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
电源只换过电容,其它的问题都没有去修过。尝试过去学习,但是感觉这个复杂!

网友:
A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5楼正解。碰到的就是主电路保险烧了

网友:
反正有时电源修好了,忘记插大电感通电,大电容两端还有电压,也有5VSB就是不启动!以为没修好,最后才想电感没插!

网友:
应该具体分析吧

网友:
5楼正解,要看具体的电阻在什么位置,如果辅助电源的没事是有电压的

网友:
如果是低压部分的保险电阻,应该还有待机电压。

网友:
根据你的电阻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