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BW液晶显示器主板问题

楼主(2013-10-23):
三星2243BW显示器,开机用1-2个小时自动关机灯不亮,这个时候按按键没有反应,拔电等一会又可以开机,能开机一切正常,现在肯定主板问题,因为不开机的时候测量电源板5V和12V正常,因为问题比较难测只能换个配件测试1-2小时,慢慢更换怀疑配件,有高手遇到类似的问题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建议你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现在有12V和5V只能说明电源板没问题,按键板,驱动板,屏电路保护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1~2个小时出故障的不好办,只有自己慢慢观察,监测怀疑的相关电路了

网友:
可能真的修好了,我在测试测试

网友:
按键板拔了吧,在就是MCU。

网友:
先加焊一下主芯片 然后刷程序

网友:
我有碰到过一台BENQ显示器不定时断电,断电后量电压都正常,再开也能开起来,是电源板的主芯片坏,换一个好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一般是高压板上XB坏了!三星的显示器这个问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