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知道华硕P8B75-M LE主板的供电芯片的型号吗?

楼主(2013-10-23):
请问大家有知道华硕P8B75-M LE主板的供电芯片的型号吗?

好像是RT8120,但不知道是RT8120B还是RT8120D?有这块板的朋友能讲讲吗?

网友:
是RT8120D吧,应该是桥供电的管理芯片

网友:
RT8120D  应该是这个

网友:
RT8120D 就是这个

网友:
RT8120D可能性大点,如果不是的话,芯片会发烫的。

网友:
rt8120d吧,换一下试试

网友:
感觉太热就断电。

网友:
ok,有道理,华硕的板有意思,没有CPU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