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SATA接口老硬盘速度奇慢,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3-10-23):
    前几天在折腾250G的笔记本西数蓝盘,在我的高明“医术”之下基本上是over了。这期间得到罗工版主等各位热情回帖帮助,总算是摸到点折腾西数硬盘的门道。在此一并谢之~
    今天想起来我还有个老硬盘,希捷80G的SATA硬盘,7200转的,大概是05年左右的戴尔台式机里拆下来的。这硬盘放了这么多年,用mhdd扫描一点问题都没,绿块都没一个,提示速度在55M/S这样。但这个硬盘一直有个让我这个外行很困惑的问题,分区做系统盘,装系统时很正常,真正运行起来就是跟那个炒豆子似的,哒哒哒直响,速度慢得让人奔溃,发现个新硬件(比如新插入个u盘),硬盘灯能闪个老半天,有时甚至会失去响应。
    这完全都抵不上IDE的80G硬盘了。但作为数据盘,55M左右的读写速度是有的,炒豆子声音轻很多,也没有卡顿的感觉。
    遍搜帖子也没发现谁有类似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是,那就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虽然没坏道,据你说的噪音这么想,硬件坏的几率多点。应该是硬件老化了吧

网友(点评):
一共有3台台式机,都是这个问题。并且比这个老的IDE硬盘也不会这样,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硬盘型号是:Barracuda 7200.7,其他参数如下:
Model:ST380013AS,
S/N:4MR2L8GW,
P/N:9W2812-007,
HDAP/N:100373534,
Config:A10H-01,
Firmware:3.00,
Date Code:06062,
Site Code:TK。
所有参数都在这里了。

网友:
接com线报 43 47吗

网友(点评):
不懂啊,我啥设备也没。

网友A:
用COM线连接硬盘跳线冒的位置,在超级终端执行以下命令:CTRL+Z硬盘回T级等待指令
N4,,22A级自修复
N3,,22B级自修复
N2,,22A级自校准
2,AA,22B级自校准
30,,22工厂坏道修复
N50,,22停止自校准
I,,22格式内部轨迹
Y20关酷鱼7代磁头
YA0 关酷鱼4,5,6代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OM线连接硬盘跳线冒的位置,在超级终端执行以下命令:CTRL+Z硬盘回T级等待指令
N4,,22A级自修复
N3,,2 ...

这……这,我研究一下。我得先去弄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