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AH5850/G/2DIS/1GD5

楼主(2013-10-23):
华硕EAH5850/G/2DIS/1GD5显卡背面有掉件看看基地有人有这卡没,有的话帮帮忙拍个高清图给我好吗。下面是显卡图。在这请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显存背面的  对应其他显存颗粒下面查    供电芯片附近的掉件   有高清图么?

网友:
第一个图都看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补上的地方都补了电容,不知道有的是不是电阻还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背面的  对应其他显存颗粒下面查    供电芯片附近的掉件   有高清图么?

我上了高清图了,帮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这是别人修过的

网友:
有只华硕5850,但供电处不一样,显存好像一样,你自己对对看帮不帮到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