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DisplayPort接口

楼主(2013-10-23):
清晰版:新知识,收您10分哦。两个文件都需要下载哦

网友:
支持管理发新知识
上次就修到DP接口不行的,缺少热拔插检测信号~

网友:
多点了两下
去了20分
当看到edp可能将取代屏接口  唉
脚步真快

网友A:
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看来要回基地回炉了

网友:
好帖子,拜读了!!不过苹果和INTEL共同开发的雷电接口也很牛,。。。。

雷电接口

Intel发布了宣传已久的Light Peak技术,并定名为“Thunderbolt”(雷电)接口。Thunderbolt连接技术融合了PCIExpress数据传输技术和DisplayPort显示技术,可以同时对数据和视频信号进行传输,并且每条通道都提供双向10Gbps带宽。 Thunderbolt技术融合PCI Express和DisplayPort两种通信协议。其中PCI Express用于数据传输,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任何类型设备扩展;DisplayPort用于显示,能同步传输1080p乃至超高清视频和最多八声道音频。并且两条通道在传输时都有自己单独的通道,不会产生任何干扰。 Thunderbolt接口物理外观和原有Mini DisplayPort接口相同,Mini DP接口的显示器以及Mini DP至HDMI/DVI/VGA等接口的转接头都可在Thunderbolt接口上使用。一般来说应用现有的物理接口能够在兼容性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 Thunderbolt接口由Intel控制芯片驱动,通过PCI-E x4、DisplayPort总线与系统芯片组相连,也可直连Intel处理器核芯显卡进行DisplayPort输出。基于PCI-E协议的传输机制让数据的传输更加方便,免去了转换步骤,同时也能够适应更多的场合。 Thunderbolt使用铜质线缆,长度限制为3米。还将推出光纤线缆产品。光纤理论传输速率可达100Gbps,铜线仅设定10Gbps。铜线在未来保留一项优势,那就是通过线缆提供10W供电,而光纤Thunderbolt不提供供电功能。
1简介
雷电接口是由Intel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一种整合型传输接口,已经运
用在苹果的设备上,同时,目前华硕最新的Z87主板,也已经提供了这一接口
2外观

雷电接口的外观跟miniDisplay Port接口的外观是一样的,它能够为电脑提供更快的传输速度和多种类型的数据同时传输的特性,每个雷电接口都有两个通道,每个通道的带宽都可以达到双向10Gb/s。不仅如此,它还可以通过菊花链的连接方式最多连接6个设备和一个带有原生DP接口的显示设备。

3材质
雷电接口的连接线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已经面世的电缆型雷电连接线,它除了可以提供双通道双向10Gb/s的传输带宽,还可以提供12W的供电,可以直接驱动无源的移动设备。另外—个版本的连接线材质为光纤,理论上光纤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00Gb/s,是电缆版的10倍,USB3.0接口的20倍,将会是对传输速度有极高要求的设备的最佳选择。

网友:
一个接口的好坏,是不看他新不新,而是看他对信号有没有损耗,比如说DVI就比VGA好得多,可是DVI还是没有VGA流行

网友B:
多媒体电视用HDMI就已经S端子。这不是事实吗

DP接口取代HDMI/HDMI/LVDS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DP接口脚位少、免授权费、支持的分辨率高、还有音频信号。

网友:
不过这个接口使用容易把它当USB,好多被插坏的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只是扣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媒体电视用HDMI就已经S端子。这不是事实吗

DP接口取代HDMI/HDMI/LVDS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DP接口脚位 ...

可能吧, 技术总是在更新的

网友:
没见过呢,还不知道到底是啥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看来要回基地回炉了

回炉把,,,一起回炉

网友(2013-11-27):
新技术需要不断学习啊。惠普8440P的就用的EDP接口。出现屏背光亮无显示内容。咋个搞 集显的

网友:
学习了,估计将来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