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3-10-23):
G41主板一块,短接power on 不加电,强加电能点亮。测量晶振有压差。pci A14打阻值为65 。加电后电压为3.3V,1117中间脚电压也为3.3V。各芯片均不烫手。能否判定是SB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主板,但我猜你查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是不是都有了而且都正常。主板电池有没有电,跳线正常吗?实时时钟有没有工作?
你的板是不是南桥加IO触发的?查一下触发过程的整个电路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立马判定南桥挂了   支持一楼

网友:
讲解详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主板,但我猜你查查南桥的待机电压是不是都有了而且都正常。主板电池有没有电,跳线正 ...

上面你说的那些电压 电池 跳线那些全正常。这个G41应该是南桥加IO触发的。

网友:
什么IO芯片,先查一下IO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前几天?怎么搞!

网友:
后来我把跳线拔了!就能开了!就是显示不了!怎么弄!

网友:
我很怀疑是网卡芯片坏了,但是手摸不烫~~

网友:
查待机条件RSMRST 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在I/O脚上,还有RTCRST VCCRTC   还有就是COMS电路

网友:
先加焊啦南桥再研究

网友:
你的是IO加南桥的那就先换个IO试试呀,不行再考虑南桥。

网友:
1io是否向南桥发出rsmrst#信号
2打前后usb数据,时钟对地阻值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
不能立马判定南桥挂,查IO上点时序

网友:
学习中,多买几块板子练练手把

网友(2014-06-04):
先加焊下IO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