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螺丝引发的惨案

楼主(2013-10-24):
         型号:K40AB  REV:2.3
         故障:不开机
         过程:这块板大家都很熟悉,出现不亮的症状要不就是北桥,要不就是显卡了。恩,不错,这块板就是北桥的问题,之前已经做好BGA了,可是当BOSS装起来的时候,主板冒烟了(我是没看到)。之后BOSS说是5V那里短路了,修好了短路现在就是不触发。好了,进入正题,论坛逛了N久都没找到这个图,版本不对,只好找1.2的参考下吧。
        既然不触发那就查EC条件吧,BOSS也换了EC了,供电、时钟、复位、AC_IN_OC#、LID信号这些都正常。有点想换EC的冲动了,不过BOSS既然换过了,那我就可以排除是芯片问题导致的情况了。PWRBTN也一直都是低电平,强行拉个电过去也是不行,那说明还是前面有问题。会是哪里呢?量量待机3、5V没电,BOSS说正常,要触发以后才有3、5V.当时我也记不太清是待机有电还是触发以后才有的了,因为像这种板基本都是做下桥就好的呀。所以我就一直搞EC,没办法搞了一天都没什么反应。看来我还是从头再来,查待机。 供电,线性都正常,1、6脚开启电压没有,这两个信号受控于ENBL, ENBL又受控于VSUS_ON.实测VSUS_ON已经发出3.3V的高电平了,按道理VSUS_ON就直接通过PR8721产生ENBL3.3V的电压了,难道是拉低了? 这个地方是产生1.2V的,断开还是一样。那就只有PD8701了,就是开启待机的信号,我把PD8701拿掉,那就不会拉低ENBL了。拿掉PD8701开启电压1、6脚都有2V的电压了,但是待机电压还是没有。条件都满足了当然换芯片了,其实BOSS早就换了。再量量电感阻值看是不是后极导致的呢,阻值正常,那就是PWM电路还是没有出来电压。还有东西没测,对了,场管,因为BOSS之前说换过所以开始就没注意。不测不知道,一测就发现问题了,5V的是管D、S之间的阻值都是无穷大。果断找来了一个管子换上,待机终于正常了,接上CPU,内存,按下开机电流表跳变到2A左右掉电。然后电流表就啪啪的响,还有地方短路,再检查下我刚刚换的管子。量了下阻值正常啊,还有其他地方短路?又一天过去了。
       HI,我又来了,不修不行啊,BOSS自己弄坏的,修不了那可是要换板的哦,好像800左右吧?哎,不解释。上回说到啪啪响应该是短路 了,像这种短路呢,我喜欢从公共点来查。因为我都是这么修好的,量了下公共点的阻值还算正常啊。算了一个一个电感断开吧 当断开到PL8701、8702时电流表不响了。细心的人会发现其实它还是待机芯片这里的主供电,OH,MY GOD>,这玩笑开大了吧。搞了几天还是这里,可是都换完了啊,上下管、芯片,那就只有后极了。因为我只要装上5V的上管它就会短路,好,那就看5V的后极有没有问题。 当把和这个有关5V的地方断开之后就不短了,这是个显卡的供电芯片,果断换掉。虽然不再短了但是显卡供电没出来,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在确认后极没短路的情况下我再次的把上下管一起换了。杠杆的出来了,开机电流始终在2A左右跳变?难道显卡坏了?北桥?因为之前是亮过机的,BOSS说掉了LS短路了。像这样的短路我还真不好说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好的了,即使之前是好的,下一秒就。。。。AMD的U,那就换个U试下吧,呵呵,有一次跳变了,但还是不亮。那就再换条内存吧,哎呀我去,亮机了。、
            记得点下评分给点奖励吧,下次见。。。。

网友:
修机一定要仔细小心,不过你的技术底子很不错

网友:
迅维一直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对迅维出来的人也很佩服。多多学习,2548500636

网友A:
BOSS是你老板 ?
有时候别人说的不一定对 一定要有着自己的思路

网友:
这不是给我自己找事做吗?

网友:
,又可以正常开关,还能好次可以,请问是这个BIOS芯片问题

网友:
心细第一,技术第二,呵呵。

网友:
所以说啊,装机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螺丝和绝缘都是要小心的

网友:
细心还是 最重要的啊!细心加耐心!

网友:
一台机器纠结这么多天,确实不容易。还好修的都是供电,不是桥不然主板能用几天都不好说。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和我一样,经常粗心大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SS是你老板 ?
有时候别人说的不一定对 一定要有着自己的思路

BOSS就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