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例维修简例

楼主(2013-10-24):
近期推出优秀会员评选,本网藏龙卧虎希望大家不要太低调,欢迎大家踊跃发贴。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表现优异者更有丰厚奖品并入选为版主……

下面写写最近修到的25例主板,因为时间关系只做简单描述……

1、ECS-G31T-M7 V1.0  不通电,量3VSB对地值仅为56,正常是200多,更换IT8713及ICH7南桥后对地值OK了,触发上电无VCORE,更换BD-芯片后OK

2、ECS-662/1066+t-m v1.2 插显卡10不动,不插显卡正常亮机,加焊北桥后OK

3、INTER-D865GVHZ 卡C7代码不动 我回忆起饼哥的葵花宝典里有这么一条:“C7代码查IO电路及键鼠周边, 更换47M182的IO后正常亮机

4、DELL-320 无复位 L7电感无电压,往上查到Q104输出仅为0.6V,更换1117后正常输出1.8V,触发开关正常亮机,附截图一张,这个1.8V是ATI芯片组的桥供电

5、DELL-GX520 无复位 量到时钟边上小电阻很多点无电压,更换ICS954101DFLF后OK

6、DELL-GX520 上电就28、29代码不动 刷BIOS依旧手摸南桥异温,更换南桥后OK,

7、sy-n8m-rl v2.0 档C1不动,NV芯片组32.768晶振不起振也会档C1,量得晶振不起振,换之OK

8、tf7025-m2 v5.0 档41报警 刷tf7025-m2 v5.1 (官网没有5.0的)的N68SM108版本BIOS后OK

9、HA-BP2  pr-276 v1.0 插不插内存都跑9A不动 刷BIOSOK

10、致铭 ELP43C-G V2.1 无复位 量得L29电压无电压,更换RT9214 OK,另一片无复位量得VCC3对地值仅为56,正常为285,摸到时钟芯片ICS9LPRS926EGLF异温,更换后OK

11、ASROCK-CONROE 1333-D667 V1.01 无复位量得无时钟,量时钟芯片的主供电仅有1.7V,难怪时钟不工作咯正常电压应为3.3V,跑线得知时钟供电由Q19这个1117转出,再量1117的输入脚仅为2.7V,正常为5V,这个5V由内存槽120脚附近的Q19 APM9928转出来,再量得APM9928输出不正常,用4622代换APM9928后故障修复
附图一张,随手画的

12、M4N78 se 1.01g 触发闪断 上假负载有VCORE量到无HT1.2,更换BIOS芯片附近AS324下面的822排阻后OK

13、DELL-GX620 触发短路 拨掉12V小插头不保护了,排查CPU供电的元件无果,更换ADP3188后OK

14、七彩虹C.G31H V2.3 上E2210无复位 量得CPU供电芯片的RT8802A的1脚仅为0.2,卡上INTEL原装风扇后主板拉得向下凸后CPU供电正常并正常亮机,装到机器里后发现南桥短路了,测得ATX电源5VSB跳变,更换电源和南桥后装机一试在引导进系统时黑屏死机,于是又换南桥换第一个不通电、第二个不跑码,换到第3个
南桥后终于好了,这些卖芯片的奸商要坑死你爹吗!想起曾经一个板连换4个南桥都不行,最后拆料板的桥焊上去才好。做维修真的伤不起呀

15、MS-G31MEL 000 跑一串代码在A125代码不动 换IO、拆COM口故障依旧,拆ALC662后OK

16、GA-M720-US3 V1.0 不跑码、IRDY灯亮 摸到1394芯片异温,拆除后正常亮机

17、C.N720D V17 关机不断电 关机不断电都是时序有问题,量得CPUPWRGD关不掉,跑线CUPWRGD由Q718\Q717转出,量电压状态发现Q717不能正常拉低,更换Q717后OK,位置在8802A旁边

18、G31T-LM V1.0 E9、来时不跑码刷BIOS后亮机,在关机后不断电,量IO72脚电压2.0V,打对地值599(正常值是3.3V,300左右,)这个对地值偏大一般是断线了,量IO72脚与南桥边上的RN24的3脚不通,跑线到EC54上方发现断线,补线后OK

19、UG7M-P V2.0 关机不断电 量到RT8203A的10脚CPUVDD_EN信号关机后还为高,跑线到Q1发现其G极电压始终为0.6V,更换R4电阻后OK,此板HT_VLD信号由电池座上方的R189和Q22、Q23产生

20、IPM45 1.01G 跑码掉电 IO68脚电压触发后电压偏低,更换相连的822电阻后OK

21、C.G41T V2.3 独显不能用 接JDVI_PCIE1.2.3.4 四个跳线跑到23位置后OK

22、945gc-m2 v3.2 XP滚动条后清屏死机 更换南桥OK

23、ECS-865GV-M8 V3.1D 客户反应无声音并且用独立声卡死机,一定要修好集成的,一看主板的声卡芯片已经拆走,上手一量声卡的25脚 AVDD5短路 排查N久测得是U48短路,U48是声音输出接口防静电的一人小东西,更换后又量得声卡的25脚AVDD5无电压,更换AVDD5的产生元件78L05后OK

24、翔升G41V-US 进系统死机并且挑CPU,用赛拨420档38不动,用E2160进系统死机,目测时钟有氧化,加焊后OK

25、945GC-M2 V3.2 卡D0  U25烧坏换完后卡D0,量RTCRST#只有2V,更换电池座后OK

网友:
楼主修得好多机器啊,发财了。。。

网友:
只是维修的结果没过程

网友:
楼是是修主板高手呀,在哪个城市呀。

网友:
楼主 主板很多呀

网友:
已经收藏   感谢楼主啊

网友:
收藏了啊。 待能用的到~

网友:
楼主是高手,但写得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先收藏了,感谢版主分享。

网友:
台机的还没接触,先收藏了。

网友:
论坛新一代牛人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如果这经验是我的,我就不用那么烦【‘

网友:
这个绝对要收起来。说不定哪天就修到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呵呵

网友(2014-11-11):
技术精湛,第11片主板故障感觉也可以取掉APM9928芯片把本身 DS对应焊盘电压测试点直接飞线相连解决故障。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了  值得学习  值得收藏

网友:
很好  很给力

网友(2015-10-25):
APM9928在这里应该是N沟道MOS管,即本身D级输出电压异常,所以造成1117转换输出3.3V偏低。

网友:
值得学习,很给力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先收起来

网友:
大师级水平啊

网友(2015-12-31):
APM9928在这里推测是5VDUAL 双路供电8脚 切换组合N沟道MOS管,其本身G级饱和导通电压应该是12V左右,内部两个N沟道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时候,应该是轮流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切换工作关系。

网友:
翔升G41V-US  跑码do什么情况,内存供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