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 V1.00不跑码无复位,手动复位无电压

楼主(2013-10-24):
本人查了一块昂达G43 V1.00不跑码无复位,有时钟发出全板无复位,查各路电压正常,就是前置面板那个手支复位无电压,跑来跑去不知如何查起,所以上贴请教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复位点对地值正常不,都正常换南桥。

网友A:
1,时钟芯片不良2,VRM-PWRGD或POWOK这两个信号有问题3,南桥有问题或者晶振不良

网友B:
手动复位针脚应该有上拉电压才对

网友:
找个时钟PDF照着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时钟芯片不良2,VRM-PWRGD或POWOK这两个信号有问题3,南桥有问题或者晶振不良

VRM-PWRGD与POWOK这两个信号具体在南桥那个位置查呢,一个是电源主芯片一个是ATX发出的,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复位针脚应该有上拉电压才对

找不到图纸,跑线又跑不到,理论上应该有个3VSB来供电,这个3VSB找来找去就是不知在哪来

网友:
IO或1117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