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D硬盘用U指令,电路板短接法接地

楼主(2013-10-24):
短接法如下
板号:1537、1590     电路板印刷字母:E61、P2
板号:1444               电路板印刷字母:P13、P14
板号:13XX               电路板印刷字母:E112、E41
板号:15XX以上的     电路板印刷字母:E61、P2
板号:13XX               电路板印刷字母:E112接3.3V高电平
板号:1444               电路板印刷字母:P14、P15
板号:1552               电路板印刷字母:E112、E41
板号:1537 1590       电路板印刷字母:E61、P2
板号:1552               电路板印刷字母:E15、E27
以上接法,直接2根线接到螺丝孔就行,就是为接地,再用U指令软件及工具就可以把刷死的板救活,以后还不断更新其他板号,希望版主不再删除我的帖子,谢谢,为人民币服务

1444是p14 p15接地
太好了,以后有坏硬盘就转给你修

网友:
很有价值的东西,对大家帮助很大!!!!!!!!!!!!!!!

网友:
很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A:
楼主修一个硬盘 多少钱啊

网友B:
不明白哪两根线

网友:
刷死的版是什么板啊,不认硬盘还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两根线是那两根啊

网友:
是你自己要飞线接地的2个点,死板,就是刷错固件,无法让盘体再转起来,我们都是说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哪两根线

是你自己要飞线接地的2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一个硬盘 多少钱啊

不接修盘活,只发布技术支持

网友:
用编程器就齐活了

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有下载器 而且没有rom的就只能用这个了吧?

网友:
楼主能否推荐 小弟一篇基本的知识呢 , 这些我想懂 但看不懂  - -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软件 有短接点, 能不能把接线的方法也发出来。

网友C:
软件下载好了 ,硬件连接正常,tx接PMZ rx接opt1fw 地线连接 ,1950-000的板子 P2 E61 对地,连接的时候出现这个 不能进入刷写模式,呼叫的时候有时候能变成灰色的,L7251芯片发烫 ,我看P2点连接的是电容 ,刷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下载好了 ,硬件连接正常,tx接PMZ rx接opt1fw 地线连接 ,1950-000的板子 P2 E61 对地,连接的时候出现 ...

不可能呀,你要先接好那线,再打开软件,刷入时会显示SSSSSS,就表示在刷入固件了

网友:
P2点对地的话 芯片发烫 ,20a测量3a的电流,是不是那错了?

网友:
很有价值的东西,对大家帮助很大!!!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说com口如何接笔记本硬盘的接口

网友:
求技术教程。还有,1499-005的板子该怎么接?

网友:
1590短接E61和P2不用接地 网上有人已经写过了

网友(2013-12-01):
我试过这个一直都没连上出SSS,有3个问题有请教.
第1,电器板是不是要拆下来?
第2,1444的板是不是短接P13 P14就行了,还有TTL线的GND线要不要接到1444板的地?
第3,TTL线的TX RX一样都不接,直接运行软件呼叫,我只是见个几个单个的S,没见过连着的S,不知道这样正常吗?线我以前用来刷过中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