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电容代换330uf电容有黑色和黄色两种,请问黄色330uf可以用吗

楼主(2013-10-24):
nec大电容代换330uf电容有黑色和黄色两种,请问黄色330uf可以用吗?
淘宝上330uf电容有黑色和黄色两种,都是D型结构,不知道这两种材质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可以用在笔记本上。
请使用过的师傅给个建议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是330的就行

网友:
    都莫差的啦   通用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可以的标称一样就行

网友:
耐压不同,体积不同

网友:
小道消息,黄色容易出问题

网友:
肯定OK的~\(≧▽≦)/~啦啦啦

网友:
可以用的,黄色的质量更好点,价格也贵点  --------来自iphone5S土豪金客户端

网友:
用过的师傅进来说一下

网友:
都可以的,只是听说黄色的好些

网友:
只要是330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