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compaq 515本本图纸和bios!

楼主(2013-10-24):
现有一台不开机黑屏,刷了官方下的2M的bios没用! 怀疑是AMD北桥,加热了下没用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 电流多少

网友:
集成的 电流1.09A

网友:
现象是裸板插上内存上电VGA接口的LED灯闪5次,电流是1.05A~1.08A,

网友:
没有CPU更换,把CPU拆下来用风枪加热了一下CPU晶片,上机电流到1.5A,开机了。。。
看来真是CPU不良,不知这样加热的CPU能用多久?还是必须要更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