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摔了下 出现显示一横一横

楼主(2013-10-24):
显卡摔了下 出现显示一横一横  如何维修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看看是否掉件,显存是否虚焊

网友:
你这个最好上个图看看啊。如果横线很规律的话,可能是显存出问题了哦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虚焊了可能

网友:
显存或核心有虚汗

网友:
显卡接口有可能松动接触不好了

网友:
把主芯片弄一下子   估计掉件的可能性不大   我比较倾向于加焊   嘿嘿

网友:
掉件的可能性大。比如小电阻电容的。 在然后就是虚焊, 应该不是什么东西坏了,修好的几率蛮大的。

网友:
摔虚汗了,进补就好

网友:
上次顾客  显卡花屏  直接做了BGA 后来黑屏了  顾客买了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