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 Series不过内存

楼主(2013-10-24):
修主板二把刀,最近点又挺背!下面一问题请教。
富士康G31MXP Series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是跑E0报警。测内存供电1.8正常,184脚供电正常!测几个时钟脚电压在0.3左右!明显时钟偏低!想着应该是北桥问题!加焊——烧了两遍故障没解决!然后换了个时钟芯片,(中间还烧了一个时钟,不明白为什么烧的)。二把刀乱点了,BIOS也刷了。最后故障还是一样,求指教

网友A:
可能是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B:
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系统总线这些都查过了吗?

网友:
不能只看内存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系统总线这些都查过了吗?

主供电正常,负载不会查,SPD3.3V,系统总线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芯片坏了

内存芯片?

网友:
在内存槽旁边的电容量,内存供电的一半。上打值卡也能量到,再打一下AD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