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PLUS跑码EE的简单修复。

楼主(2013-10-24):
触发后档在了EE

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3.3V供电没有,其他正常,直接从旁边的ATX接口飞了一条3.3V过去

最后。。。。。。。。

网友A:
你这简单呵呵,如果没有时序以后内存芯片坏了干脆不用买了,干脆飞一个

网友:
秒杀.....楼上说的对飞出个 哈哈

网友:
这个不新鲜了,华硕的通病。 跑EE代码,或者反复档内存代码。直接找内存的工作条件,基本可以实现秒杀

网友:
你遇见这样故障的板,真是太走运啦吧,都给你送钱来的.

网友:
华硕的所有板子都是内存不供电啊,还要飞线。

网友:
LZ修机的时候有没有图纸?还是直接凭经验找内存供电引脚!!

网友:
这么多华硕内存不过,给LZ秒杀!强。。。

网友B:
简单  粗暴  还不带tao

网友:
2代内存SPD 238脚,这个不用电路图

网友:
强悍省力省成本省时间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八脚IC没有供电吧。

网友:
给力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简单呵呵,如果没有时序以后内存芯片坏了干脆不用买了,干脆飞一个

这个不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主要是断线.  3.3V是给内存SPD供电的。

网友:
找到故障根源最好

网友:
LZ厉害,直接秒杀

网友:
还是换个内存IC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  粗暴  还不带tao

喜欢这种调调!!!!!!!!

网友:
通病,   修到过三块了,  全是3.3V断线。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2015-08-02):
有没有隐患呀?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不定啥时候又坏了

网友:
不清楚  是没有SPD的3.3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