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和4820 板号ZQ1触发掉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3-10-24):
4745和4820  班号ZQ1触发掉电维修。通病。
拿来的时候触发电流0.50.然后掉了。示波器量各大电感有电流波形。14.318晶振
有起振。PLTRST有轻微电压上扬。各大电压PWHG信号。先把BIOS刷一下。再换下EC和南桥。涛声依旧。。只好到处量没有电感的电压。比如+3VS之类的。

果然在网卡旁边找到一个短路的电感。拆掉网卡。。电流蹭蹭的不过CPU。。这下郁闷了。。

考虑到换过BIOS。。把原BIOS刷回来。果然亮机了。。把BIOS分享下。。

网友:
细心出细活啊

网友:
修机马虎不得呀   万一你换上去的南桥有问题呵呵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吗?

网友:
那楼主 之前换EC和南桥不是白换了

网友(2014-07-21):
敢问楼主这机器同故障你修过多少台。

网友:
楼主修的成本有点高了啊

网友(2015-10-09):
楼主修机还得再细心点啊!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电感短路还真没有碰见过,一直以为电感短路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