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不触发

楼主(2013-10-24):
我是菜鸟。没有5v 3v 按键电压17.4v。感觉按键电压高,应该是3v吧.求思路

网友:
待机没有3  5V吗 有些开关上面就是17V的 主要先把3  5 修起来

网友:
有3    5v芯片的话  换个试试看

网友:
刷BIOS吧 和Z470差不多

网友:
谢谢大家!换电源管理芯片好了。

网友:
    这机子有点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