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电脑安全隐患几个方法

楼主(2013-10-24):
谁都知道网络上有太多的病毒、木马、黑客。这些都是电脑安全隐患,上网是必然要做的事情,难保哪天我们就中招了。所以我们要有防范意识,尽量清除这些电脑安全隐患。下面我们来看看怎样
清除电脑安全隐患

  电脑异常时要怎么解决?

  当发现电脑有异样时,首先要做的是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是什么程序在运行,如发现陌生的程序就要多加注意,一般来说,凡是在任务管理器上的程序都不会对系统的基本运行照成负面影响,可以关闭一些可疑的程序来看看,发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恢复了正常,那么就可以初步确定是中了木马了,发现有多个名字相同的程序在运行,而且可能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多,这也是一种可疑的现象。这时候我们就要动手来查看下了:

  1、点击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和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这两项前面的勾去掉,以方便查看。

  2、先升级杀毒软件到最新,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扫描。

  3、查看Windows目录下的SYSTEM.INI文件中的这几行:[386Enh]device=这里是放置系统本身和外加的驱动程序。外加的驱动程序一般都用全路径,如:device=c:\windows\system32\tianyangdemeng.exe

  4、查看Windows目录下的WIN.INI文件中开头的几行:[WINDOWS]load=ren=这里放的是启动Windows自动执行的程序,可以看看对比对比一下。

  5、在「开始」→「运行」中输入"MSCONFIG"查看是否有可疑的启动项。

  6、查看开始菜单中的「程序」→「启动」。这里放的也是启动Windows自动执行的程序,如果有的话,它就放在C:\Windows\StartMenu\Programs\中,将它保存在较安全的地方后再删除,需要恢复时在拿出来恢复即可。

  7、Windows中的执行文件。exe、。com、。dll……它们都有可能是黑客放置的病毒或是黑客病毒的携带者。在系统正常的时候,把以上文件做一个备份,到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写回去!

  8、查看注册表,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EGEDIT”。先对注册表进行备份,才对注册查看。查看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Services和Run项,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程序。查看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OPEN\COMMAND,看看是否有。EXE
文件关联
的木马,正确值为"%1"%*查看HKEY_CLASSES_ROOT\INFFILE\SHELL\OPEN\COMMAND,看看是否有。INF
文件关联
的木马,正确值为"SYSTEMROOT%\SYSTEM32\NOTEPAD.EXE%1查看HKEY_CLASSES_ROOT\TXTFILE\SHELL\OPEN\COMMAND,看看是否有。TXT文件关联的木马,正确值为%SYSTEMROOT%\SYSTEM32\NOTEPAD.EXE%1启动CMD,输入NETSTAT-AN查看有没有异常的端口。

  9、查看c:\autoexec.bat与c:\config.sys,这两个文件里有一些系统所需的驱动程序。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驱动程序。

  10、在Windows目录下,看看有无一个名为Winstart.bat的文件。这个文件也是与Autoexec.bat类似的一个自动批处理文件,它只能在Windows工作而不能在DOS下使用。

  11、在CMD下输入NETUSER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用户,出现自己不曾设立的用户,马上用NETUSERABCD/DEL把它删除。

  12、右击「我的电脑」→事件查看器查看安全日志,看看里面有没有可疑的内容。

  以上就是关于清除电脑安全隐患几个方法,以上方法可以教我们手动检查电脑有没有被黑客或是木马入侵。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冲浪了。专门针对Win 7安全又有什么方法呢?详情请登陆:windows xp纯净版系统下载cihf.com.cn

网友:
对于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 不太需要 不过还是辛亏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