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10-24):
店里有好多的华硕主板都是P5QPL系列的   问题全都一样   用万用表量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是刚开始有正常然后电压开始一点一点的降低  最后都变为0了  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教教小弟

网友:
师傅说这是这板子的通病   几乎每一块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桥的话  我师傅早就攻克了   应该不是桥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