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3-10-24):
今天修一台 联想G485  版号:LA-8681P 进水不触发  EC和BIOS进水 南桥几在附近 但是南桥有保险模挡着 索性没有进水 待机正常 0.02  3V5V都有  因为EC进水腐蚀了引脚 确定后更换EC   测EC供电  时钟  复位 均都是3.3V 正常  结果 不触发 怀疑BIOS损坏 换了个新BIOS刷了程序 还是不触发  又回到EC 在测EC100脚发给南桥的EC_RSMRST# 电压只有0.3V  而且很不稳定 偶尔又有个1.8V 这个信号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的纠结 。我也跟着纠结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现在测得南桥AMD 218-0755113 上有3个电容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反正ATI和AMD经常碰到电容短路 但是都是正常的 。哎!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望各位大师给点指引啊!ACIN   LID_SW# 均为3.3V

补充内容 (2013-10-25 10:00):
机器已经修好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EC不能随便换的 即使同型号都不行!有些EC的资料不一样的!就像苹果一样 必须拆原装机

网友:
南桥周边有没有短路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里面进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里面进液了

南桥我确定没有进水 很干净的 有塑料膜挡着的!我撕开塑料膜 南桥很干净

网友B:
BIOS  的波形看下  我上次修到BIOS 到EC 腐蚀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的波形看下  我上次修到BIOS 到EC 腐蚀断线的

朋友 你说得很有道路我测得BIOS1脚片选有3.03V 也就是说 1脚2脚3脚 7脚 8脚均都是3.3V (4脚接地)5脚6脚没有电压 0V 示波器坏了 也就是说没有断线的 但是不能保证5脚6脚有没有断线 没有点位图的!只有图纸

网友C:
进水机 一定要仔细看 说不定哪有断线的 只是很细微 上次我修到一个 就断了一个点 机器怎么都不开机 也是进水机   把那个点连起来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
有无断线啊  你很确定南桥下面没进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的波形看下  我上次修到BIOS 到EC 腐蚀断线的

没有断线啊

网友D:
RSMRST#对地阻值多少啊!!

网友:
你的图纸借用一下。

网友:
飞一根线3.3V的电压到RSMRST#试一试!!

网友:
rst给南桥不是有3.3V吗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有断线哦

网友:
感觉还是桥问题看看S5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走时序吧  进水的机子不太好搞 什么断线少件呀都有可能的

网友:
进水,断线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都蛋疼

网友E:
EC_RSMRST#这个脚翘起来测量一下3.3V正常不正常

网友:
EC_RSMRST#把这脚挑起来量看看是多少V、要是挑起来量是3.3V的话那就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
先烘烤一下,再查EC_RSMRST# 是不是被拉低了,EC_ON;ON/OFF  这两个信号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要确认EC_RSMRST#不正常是桥还是EC引起的啊

网友:
EC都没发出复位SB的信号,还是测EC条件吧。

网友:
这个就是你要的

G485 bios LA-8681P.rar

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 一定要仔细看 说不定哪有断线的 只是很细微 上次我修到一个 就断了一个点 机器怎么都不开机 也是进水 ...

没有断线啊 !我上次修的一台宏基是EC里面引脚断线的  把EC去除才发现有断线的  可是这个都是好的啊!都没有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_RSMRST#这个脚翘起来测量一下3.3V正常不正常

翘起来了 还是0。33V 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  感觉应该是有个上拉电阻 可是图纸上找不到这个电压的上拉电阻 只有和南桥通路的信号图 所以很纠结啊

网友(点评):
EC_RSMRST# 一般由EC内部上拉的3.3V提供的,但是厂家不一样这个信号的时序也会不一样,有些待机时发出,有些按开关后发出,待机时没有也是正常现象,如果按开关后还不发出重点查EC待机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SMRST#对地阻值多少啊!!

正常 这个信号没有短路的  这个问题我还是会去做的!就是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没有上啦电阻

网友:
看看EC到BIOS之间有没有断线的,打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 这个信号没有短路的  这个问题我还是会去做的!就是这个电压从哪里来的?没有上啦电阻

那就是内部集成上啦电阻了!

网友G:
怎么没听你提到开关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听你提到开关信号啊。

补充:现在我换回原来的腐蚀EC了  坑爹啊  触发了  不过电流跑0.12   原来这个EC_RSMRST# 是触发后有的 我总共发了两个新的EC  之前的不触发  现在又换了另一个新的 呵呵  坑爹啊 自动触发了0.03 什么情况 发的两个新的EC不同的故障  换回原来腐蚀的EC呵呵能触发到0.12  什么情况 哪个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啊!是不是EC的程序不对啊!EC是KB9012QF A3的!开关信号正常的

网友:
你惨了,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必须要找同型号同系列的主板的好的EC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对地阻值多少啊!!

对哦,查下这个阻值也很关键的

网友H:
我也有一块不触发的,RSMRST#3.3V ,PWRBTN低到高,是slp就是不出来,很奇怪的是,把COMS电池拔下来电流上到0.08,而且南桥发烫,装上电池电流又恢复正常0,02,还是不触发,怀疑南桥,但是找不到晶振

网友:
测BIOS 1,2,5,6的对地电阻看有无异常。你应该测EC的条件.供电+3VALW,时钟。复位这个EC没有独立的BIOS。所以这EC是带程序的。你看这些条件有没有。还有查南桥的条件。供电+3VALW。实时时钟供电。实时时钟复位,以及南桥的BIOS的条件以及1,2,5,6的对地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rsmrst给断开先看看是哪边的问题,估计周边还有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块不触发的,RSMRST#3.3V ,PWRBTN低到高,是slp就是不出来,很奇怪的是,把COMS电池拔下来电流上到 ...

版号是多少?

网友:
联想一体机 C200 CIPTS.......密码

联想一体机 C200 CIPTS.pdf

联想一体机 C200 CIPTS.pdf

网友:
密码是,看图片上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