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成就系列新机开机有响声,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24):
故障描述;开机一般出现LOGO后屏有点乱码,然后开机有连续的滴滴声!
解决办法:重新拔插下内存条,开机试试,如果会好久是内存引起的,重新把内存拔掉用洗板水洗洗,酒精野可以,顺便把插槽洗洗,应该就好了。
解决办法

网友:
键盘卡键也是会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是键盘引起的,换键盘后就好了.

网友:
键盘可能会改变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是键盘引起的,换键盘后就好了
键盘 故障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A: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是键盘引起的,换键盘后就好了
键盘 故障引起的比较多
水到在键盘的现象比较普遍

网友:
键盘也会引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