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3死机

楼主(2013-10-24):
我有一块F1A55-MLX3的主板,进系统能用几分钟后,就卡住,不能使用,重装过系统,硬盘、内存都是好的,内存4G,CPU是X4631的,桥加焊过,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该如何下手,我还是个菜鸟!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什么卡 N 卡还是A卡  你装系统会不会死机  不会的话 把所以驱动都不打在试试 然后一个一个打上去 显卡先不打   最好不死机了 在打显卡 打完显卡还是死的话 你考虑下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板,客户抱过来的时候说近不了系统,一过滚动条黑屏。我说系统问题重装就很好了。装完第一个,一样问题。我换系统装第二深度的来,还是过完进度条还是黑屏。换硬盘再换系统,黑屏,换电源,硬盘线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