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帮忙哦! 菜鸟先先谢过了!!

楼主(2013-10-24):
网卡边上的1117 怎么对地短路  巨热 没找到他是给什么供电的哦 干掉她  可以点亮  独立网卡不能用 各位大师帮忙说一下吧 谢谢哦

网友:
网卡烧了吧

网友A:
拆掉了 换一个一样的 拆掉了网络自然不能用了

网友B:
换个PCI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了 换一个一样的 拆掉了网络自然不能用了

那个1117短路 啊 拆了她 插上独立的网卡也不能用网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PCI试试

什么意思呢 pci座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PCI插槽的问题

网友:
CMOS设置屏蔽集成网卡通道新网卡自然就能用了

网友:
pcl插槽打下值看看

网友:
查下声卡和IO

网友C:
看下pci A14短不短路,先确认那个是不是待机的线性电压

网友:
你把网卡芯片摘掉,独立网卡不能用了。网卡烧了吧。换个外接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pci A14短不短路,先确认那个是不是待机的线性电压

a14应该是正常的 可以开机哦

网友(点评):
那你是看错了吧,不会是7805吧,网卡短路肯定开不了机了

网友:
换个PIC槽  不行  用个USB网卡 不就行了

网友:
PCI肯定能用哦

网友:
有短路。请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pci A14短不短路,先确认那个是不是待机的线性电压

网卡已经拆掉!a14点正常 你看看图片 不是7805 你看清楚哦

网友D:
那个1117短路 啊 拆了她 插上独立的网卡也不能用网络,那你找一个1117补上啊,看一下网卡取掉后板上有脚连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1117短路 啊 拆了她 插上独立的网卡也不能用网络,那你找一个1117补上啊,看一下网卡取掉后板上有脚连着 ...

补上也不行 跑线没跑着 好像是上了中间层了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