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SOYO)

楼主(2013-10-24):
求梅捷  SY-N68M3-RL V2.0主板图纸一份。

待机,复位,内存,CPU,时钟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内存,CPU都代换过了

网友:
用风枪热下桥试下

网友:
没这图纸,桥的问题多

网友A:
桥虚汗也直接换板啊,好浪费啊。、加焊下嘛,实在没BGA,用风枪从边上加焊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汗也直接换板啊,好浪费啊。、加焊下嘛,实在没BGA,用风枪从边上加焊也行啊

我没BGA,风枪加焊效果不好。返修机率太高了,直接给客户说主板得了“癌症”。